[笔记本电脑]
DELL 14-5480冷机开机报警八声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08-08):
主板版号:DAJW8GMB8C1   REV;C1

按照经验来说一般是BIOS问题,果断拆下。由于冷机开不了,刷好后放在那里。
可客户拿去用了一个星期,又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显卡有问题,再仔细想了想。弄一下屏线试试。
结果,好了

 会员0元2022-10-1 02:51

网友:
没碰过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8声报警的机器首先排除屏 屏线 和显卡   再考虑其他

网友:
8声DELL的定义应该是不读屏幕吧

网友:
这款机子     视频转换芯片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不是七北八显嘛。BIOS什么时候回八声报警了。

网友:
应该是上边屏线松了,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