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1进水维修ec自带程序

楼主(2018-08-08):
电脑型号:联想Z501板号:LA-9901P V1.0待机是有的,能上电0.09a,不掉电,目测ec部分腐蚀严重清洗干净了再次上电依旧是0.09a,这个ec是联想自带程序的,自己没有花了20元订了两片剪板的带程序的ec型号是kb9012qf a4。好不容易到货了,换上之后还是0.09a。nnd。继续查时许吧。经过测量。没有+5vs和+3vs。

u38和u39在上电状态下g级都是低电平,当然不行,应该高电平才能正常输出。经检查没有+vsb. 。原来是进水腐蚀断线了。这个简单了,随便找个b+飞线就行了。
飞好之后,上电,电流直接就上去了,到0.7a和0.8a之间跳动,等了好久也是不亮机,于是再次检查了一遍所有的供电,都正常啊。尼玛的,进水的机器真是腻歪人。刷了一下bios故障依旧。摸了一下桥被烫了一下,温度好像和平常略高,赶紧测量一下桥周边供电也没啥问题,难道这个也挂了,心情压抑,之后又找了一个拆机的slj8e,换上之后,电流就开始跳变了,亮机就是慢了一些。这个应该跟me有关,也算正常。 ,之后装上键盘和触摸板都正常使用。维修到此吧。

网友:
都有bga焊台,我都没用过,厉害

网友A:
这个判断有运气成分,一般桥跟显卡除非故障明显,判断依据明确才能换,否则至少个人不提倡更换,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B:
是的,还是要查下桥的条件

网友:
进水机     桥和 EC 都烧了 啊

网友C:
建议进水机器用洗洁精刷洗一下进水部分,烘干然后在观察,会很清楚。

网友D:
桥和EC都挂了,这运气也是没谁!楼主技术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判断有运气成分,一般桥跟显卡除非故障明显,判断依据明确才能换,否则至少个人不提倡更换,实际意义不 ...

对,说的没错,有时候维修旺季的时候,没有心思查的太细,连换桥都换拆机的。判断明确,修起来才会有自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还是要查下桥的条件

对的,换这些东西必须精确排查问题和条件,毕竟桥是主要部件,价格也是很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进水机器用洗洁精刷洗一下进水部分,烘干然后在观察,会很清楚。

好的,谢谢提供建议。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和EC都挂了,这运气也是没谁!楼主技术刚刚的!

这机器来的时候螺丝缺很多,明显拆过,估计二修所以报价提高了一些。幸亏把价格提高了,不然没的赚。

网友:
二级电压没转换过过,要EC开启,是吧。·························

网友:
感謝您分享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