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A0LV6MB6F0主板六颗电阻阻值

楼主(2018-08-08):
大佬们,谁有这个机器的主板,帮忙测下这六颗电阻的阻值,机器进糖水了,黑黑的,处理完发现这六颗电阻断了。

网友:
淘宝也找过了没得。

网友A:
楼主你可以用图片编辑一下,用红圈圈出来啊,黑笔看着太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可以用图片编辑一下,用红圈圈出来啊,黑笔看着太累了

这个很清楚哦,图片编辑器麻烦,有点忙。

网友B:
教你个方法,取下电阻把发黑那端的表面漆膜刮一点在测量,得到数字后找相同电阻更换。我都是这样修的

网友C:
先跑下电路,看看是干啥用的,慢慢分析一下就知道个大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你个方法,取下电阻把发黑那端的表面漆膜刮一点在测量,得到数字后找相同电阻更换。我都是这样修的

这招都试过了,电阻一边的焊点都没有了,光光的。有两颗稍微换一点角度,阻值都不一样,怕邵其他东西,安全起见还是求助论坛。

网友:
坏一个两个就算了,坏了六个,没有那么多时间。白天很忙。

网友:
放弃吧,希望不大,淘宝去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跑下电路,看看是干啥用的,慢慢分析一下就知道个大概了

同感,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是芯片周围的查芯片PDF

网友:
漏打字了,6楼的想法跟我一样

网友:
这种感觉有点没办法下手的感觉,没图没点位,哎,估计也只能找相同机子来检测了

网友:
估计没有什么搞头,,去淘宝买一块算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