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11s 进水修复

楼主(2018-08-08):
拆开发现多个地方进水,有腐蚀。清理腐蚀后插电待机0.2几。pu1 发烫

无3valw 输出,有3v线性输出,应该是线性3v后级短路。一个一个断开,发现断开L55 之后待机变为0.03几,

L55链接EC供电,拆下EC,焊回L55待机变为0.03几,PU1微烫。EC坏了,但根据电流判断应该还有短路。
接着拆,+3VLP项链的元器件都拆了仍是0.03几 。用刀片划开+3VLP到其它电路的铜皮仍是0.03几判断pu1坏,ec坏更换后修复

网友:
楼主思路蛮清晰的 修短路轻车熟路啊

网友A:
没有图,看着有点懵,本人小白

网友:
看似简单的维修,其实也花费不少功夫,EC坏,待机坏,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看着有点懵,本人小白

我明明是放了图的啊= =,没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