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tm230hl01显示器线屏故障!

楼主(2018-08-08):
艺卓显示器所配内屏三星ltm230hl01显示器线屏故障!不知是驱动电路板问题还是屏幕本身坏掉!具体表现:开机后右侧有竖直线条遮挡屏幕,时好时坏!求高手指点!附图如下!

网友A:
屏坏了,修个屁呀,这么明显还要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修个屁呀,这么明显还要问

你说屏坏,有时它又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