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552vw 内接不显示 求助

楼主(2018-08-08):
gl552vw 内接不显示 求助

网友:
查看LCD排线供压是否正常

网友:
什么说明都没有,就一句内接不显,,,

网友:
换显示屏试一试。。。。。。。。。。。。。。。。。。。。。。。

网友:
好伤心的回忆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1706-1-1.html,我刚修过一台这个型号,记得备份bios,因为今天机器回来了,键盘背光点不亮,想都没想就刷回原来的bios,居然正常了,那我一开始刷bios是干的什么,石化了。

网友:
屏,屏线,接口供电。信号都检查一下。

网友:
插键盘看看键盘灯亮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1706-1-1.html,我刚修过一台这个型号,记得备份bios,因为今天机器回 ...

我的是 已经跑完码了, 大小写可以切换了

网友B:
现在的维修人员这么懒了吗?多打几个字能累到吗,什么都没查什么都没说,就说了内接不亮,屏换过吗,屏线换过吗,屏接口电路查过吗,你这种我可以定义为水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维修人员这么懒了吗?多打几个字能累到吗,什么都没查什么都没说,就说了内接不亮,屏换过吗,屏线换 ...

瓜皮都知道换屏 插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瓜皮都知道换屏 插接口

所以说,我不相信这样的问题你一个高级技术员搞不定,这只要是动动手就能解决的故障,为何要求助呢

网友:
楼主说话简洁    我也给你简洁的说   换主板

网友:
L412,L512,L420,L520,L530,L430,L540,SL410,SL510,R400,R500,T400,T410,T420,T500,T510,T520,T530,X1,X100e, X121e,X201,X300(X200),X220,X230,X301,W500,W510,W520,W530,W701,Edge 13-14-15,Edge E120,Edge E220s,Edge E320,Edge E430,Edge 530,Edge 531, Edge E440,Edge E540,Helix 1st gen。    对于eeprom 24RF08 / P24S08以及PS08和L08等变体,您必须使用R24RF08--免费的24RF08 eeprom阅读器 - 和IBMpass 2.1 lite。

网友:
上半身排除一下,然后查一下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我不相信这样的问题你一个高级技术员搞不定,这只要是动动手就能解决的故障,为何要求助呢

因为我没分 下图纸了,非要我说出来

网友D:
外接能显是吗,查屏接口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能显是吗,查屏接口电路是否正常

最后是 屏幕的问题,屏是 40针 edp 4k屏幕  上其他屏都不能用,把屏修好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暗屏楼主可能没有仔细观察

网友:
屏线和屏你都排除了?是不是换了试的?屏接口有没有转换芯片如有换,BIOS,是否HM65的南桥换桥好的我也遇到过但那用表直接测信号测出的对地阻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