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2.1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8-08):
测哪哪都正常,就是不触发。然后慢慢目测,发现有一处有点发霉。发现问题,解决如下:
是一个5V的线路断线。没图,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听说有一个通病:开关到EC的线断了,断在CMOS电池座下面。就是没配图,我不知道是哪条。

觉得有用,加点分,发贴不易。

网友:
标识一下

网友A:
其实就是过孔不通 ,用探针扎通穿一根细铜丝过去加锡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飞线,好难看

网友:
这个都能发现,楼主好细心,,,这个是在漆下面的,不容易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过孔不通 ,用探针扎通穿一根细铜丝过去加锡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飞线,好难看

飞线外行人说你技术高

网友:
过孔不通,焊好点就行,连线有点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