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5459笔记本灯黄2白4闪烁,点不亮

楼主(2018-08-08):
          DAOAM8  绿色 单内存槽的板子         论坛上好几个帖子了  确实是内存槽的问题          现象都一样  一开始蓝屏 带点花屏,现在干脆不亮了  0.8+ 电流  测SMB 有波  排阻无波
为啥论坛上的加焊槽子好了  我这个加焊没反应呢   BIOS也刷了论坛上的好几个了   哎

网友:
加焊不行就换个插槽吧

网友:
搞不好就是cpu了        之前是修过一次加焊内存槽的

网友A:
这个是官方比较新的说明应该有用的

网友:
内存槽的问题。好好看看,是不是连锡了。焊完过后好好洗洗。

网友:
好像是闪白灯的时候按着开关强关,然后再开,试一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官方比较新的说明应该有用的

拖了两遍也不亮 气人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个内存槽吧

网友(2020-11-12):
我也遇到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