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K42JR 3.0要把人弄疯

楼主(2018-08-08):
华硕的笔记本BIOS这么多明堂,真是太浪费精力了!一台K42JR 3.0 内存K42JK 的主板 南桥进水,换了南桥亮机了。进系统一会儿就自动关机。
自然是刷个BIOS,没想到刷了几十个没一个好用的,论坛K42JK原厂的刷了档LOGO 不进系统 下了好多其实都是同一个文 件。原机备份的能进系统却都 会自动关机。换个南桥两下搞定,刷BIOS搞了两天没弄好!!气死了

网友:
K42JR 的BIOS  确实谜一样的存在           有一次刷了六七个才好         碰运气了

网友:
能显的用原机的合成一个看看,再不行估计就不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阿里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

网友:
看内存贴纸上面的型号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论坛原厂的下载的人多的话就说明BIOS没有问题,考虑下别的问题吧。

网友:
现在好了吗?有可能不是BIOS问题了,再加焊下南桥试试

网友A:
看内存贴纸上面的型号去找个刷下,再不行用备份BIOS合成个吧,再不行就是电路还有问题了,记得这个板钽电容不咋的

网友B:
这种大多需要纯净ME合成的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内存贴纸上面的型号去找个刷下,再不行用备份BIOS合成个吧,再不行就是电路还有问题了,记得这个板钽电容 ...

电路什么 问题也想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在考虑bios问题了。 我可以百分百告诉你。兄弟

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需要加15721522921。 教你良好的思路

手机号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大多需要纯净ME合成的才可以。

Error sending End of Post message to ME 这句英文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