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电源tny277pa集成代换

楼主(2018-08-09):
联想一体机电源tny277pa集成代换可以用什么代换吗
手上有TNY267 TNY278 TNY274不知道那个可以代换

网友A:
用TNY278吧,这个参数要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TNY278吧,这个参数要大一些,,,,,,,,,,,,,

用TNY278代换下去了。直接就OK了。还换了个0.22的保护电阻

网友:
278可以代换  试验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