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开机十来秒风扇狂转自动重启

楼主(2018-08-09):
各电压都没什么问题温控也正常输出  刷过BIOS  换过风扇 还是一样      10来秒风扇就开始最快速度转然后自动重启求思路啊

网友A:
能亮机吗 到什么地方重启

网友B:
怎么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风扇狂转,你的机器开机后的铜管温度高不高?

网友:
测一下显卡供电有没有。或者进BIOS吧独显关了。

网友:
干显卡吧

网友:
楼上说的是,显卡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问题,大多数都是BIOS问题引起

网友C:
应该是不跑码死电流把。你拔掉内存看看重启不

网友D:
给你分析问题你却不回答。。。。到底想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不跑码死电流把。你拔掉内存看看重启不

跑码能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分析问题你却不回答。。。。到底想咋样

昨天临时有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风扇狂转,你的机器开机后的铜管温度高不高?

温度是正常 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亮机吗 到什么地方重启

不定时的就重启 大概就10多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风扇狂转,你的机器开机后的铜管温度高不高?

BIOS买的新的~

网友:
如无温度异常没有进水什么的固记还是BIOS,跟一下风扇电路看看该电路有没有氧化。试试给BGA机给南桥加温一段时间看看此法只是猜想。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两个BIOS   一起刷试试   还有CPU 换了没

网友:
温度高应该是关机,温度的问题所以不考虑

网友:
南桥问题多哦     换了它就好

网友:
机器可以显示不?把显卡断开看看,用集显是不是也是这样,怎么感觉是显卡问题,要么什么温控电路有问题

网友:
BIOS搞不好就搞南桥喽  这机器大多就这两个方面会出问题

网友:
买个合成bios试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