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不加电,笔记本开不了机故障维修及8587E EC分析

楼主(2018-08-09):
神舟战神K650D不加电,笔记本开不了机故障维修及8587E EC分析

  朋友送来台神舟战神K650D笔记本,描述的故障是客户在南桥上加散热片,散热片掉进主板引起的笔记本开不了机。然后看EC上面有水,朋友加焊了EC,EC发烫还是不行,拿过来让我给他修修。

  版号:6-71-W65S0-D02,HM86芯片组,EC IT8587E尾号FXA,南桥SR17E。

  接到机器先摸EC,果然发烫的厉害,中心位置也击穿了。拆开主板发现主板声卡周围有明显进水腐蚀,碰到这种故障习惯性的先把声卡摘了,把周围处理干净,机器修亮了再来修声卡部分。EC发烫也肯定是要换的,也先摘下来,处理干净主板万用表测量所有供电对地阻值,发现+3VS对地短路,系统主供电+1.05V对地阻值也只有1欧,拆下CPU还是一样,怀疑南桥短路了。

  上BGA拆下来后阻值恢复正常,网上了解到8587E EC内部都带有128K资料,很多都是翻新的,试着在成都这边拿了一个EC,商家说是空白的芯片要自己写资料。809F编程器加一扩展的PEB-1就可以刷写 ,也有买回来自己刷写上去的。换好南桥插电还是一样不通电,查了下EC所有的条件都满足,查EC 18脚PWR_SW#有高低高跳变。

  接着又查33脚PWR_BTN#,没有变化, 怀疑EC芯片不行,在网上买了一个对应的EC,说是原厂的 ,满怀信心的装上去, 突然冒烟了, 然后找到客服咨询,说是机器还有别的问题,他们都是厂家刷好了发给他们的,绝对没问题。

  这时候要静下来想想了,之前烧了EC,这次又烧了,只有两种情况下会烧:一种是没焊好,想着焊了这么多年的芯片不可能存在这种失误,又想到可能是其它高于3.3V电压进去烧了,仔细查了后没发现有高电压进去。想再换一个EC,但是又不可能再去订货,在成都这边换了个商家,他说是通用的程序不保证能用, 只有买回来试下。又想到8587E有些主板南桥下的BIOS有带有EC资料的不用写,之前很多华硕8585E就可以直接上,那说明南桥BIOS下带有EC资料,然后用WINHEX打开对比了下EC资料。

  对比发现EC资料和南桥的开头能对应,往下看了都有,说明南桥是带有EC资料的,应该是可以用的。 BIOS SPI总线也通往EC,插上电源待机下BIOS也有供电,说明可以不用写EC资料,EC可以去读取南桥下的BIOS。然后换了EC后还是不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 反复拔插电源头后电源指示橙色灯亮了,按开关后灯变绿色了,但是电流只有0.02--0.04跳变。接着查EC通往南桥信号都是正常的,南桥反馈出来到EC 56脚SUSB#、57脚SUSC#只有0.6V电压,正常为3.3V,用于开启外围分组供电。

  然后待机测两个又没有,开机测又有0.6,说明南桥已经发出来,被拉低了,接下来维修方向首先考虑的是EC这边可能有问题。把56、57脚撬起来后SUSB# SUSC#恢复3.3V高电平,开机电流也从0.02--0.14跳变了,分组供电出来了,CPU供电也出来了,1.69V,4代平台都是1.69V左右,是正常的。

  接着测南桥的PWROK没有,这个信号是通过EC  PM_PCH_PWROK转发出来的,想着断开SUSC#、SUSB# EC是不会发出?然后给这两个脚强加一个3.3V电压上去也是一样,EC要发出PM_PCH_PWROK信号首先124脚得收到ALL_SYS_PWRGD信号才会发出PM_PCH_PWROK,测了124脚正常,120脚却没有发出PM_PCH_PWROK信号,紧接着把120脚撬起来,把124脚拉倒120脚处理好后按开关。

  机器开机正常显示,接着处理声卡部分,把腐蚀脚处理好进系统,声卡驱动装好,发现没有声音驱动也正常。

  测量25脚声卡AVDD 5V供电没有,看图纸是5VS来的,直接拉线到电容C679上,进系统全部OK。

  个人分析: 因为之前也修到过这样的机器,一般不装COMS电池插电自动上电, 现在这样修好后不会自动上电且拆掉南桥下4M BIOS会不通电, 如果说原装机器 拆掉4M BIOS在8587E有资料的情况下不会加电, 如果拆掉能通电说明EC会读取自身资料,反之说明EC真的是不读自身资料的,有待各位验证。

网友:
楼主,为什么120脚PM_PCH_PWROK没有,是不是EC还有问题?

网友:
还是因为你没有装声卡芯片的原因,导致120脚不出PM_PCH_PWROK?不懂,能说一下吗

网友:
大神维修就是不一样。这样的贴有营养涨姿势了。

网友:
EC还是坏的呗 明知是坏的 还去改电路 只能说楼主理论深厚   艺高人胆大

网友:
这是强拉硬搭的维修方式
这机器不难修,EC必须带程序,SUSC#SUSB#低多为复合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不是其实还是EC的问题?

网友:
无ALL_SYS_PWRGD,是否是因为EC没有刷写程序的原因呢?

网友:
楼主这个修的不容易啊,进的水一定很多吧。

网友:
大神级水平,向你学习了

网友:
我今天修块主板也是把PWROK翘起来,然后连线好的

网友:
你们这机修的 连EC都不用换的

网友:
其实这种问题说明EC还是有问题的,只是局部模块问题,不影响整体开机电路,所以可以改电路实现,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学习呢。。

网友:
        高手的帖子就是不一样 爱专研!

网友:
謝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非常感謝你。

网友:
现在的机器EC都要带程序,在淘宝里很多坑商家,重点是钱花了,还浪费时间

网友:
大老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