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C32ES62液晶电视开机灰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09):
康佳LC32ES62液晶电视开机灰屏故障维修

  接收一台康佳LC32ES62机器,故障现象是液晶电视开机灰屏。打开后盖直接测量逻辑板供电没有12V,查到主板上供逻辑板限流电阻开路,无疑逻辑板上有短路的地方。再测量逻辑板12V保险开路了,初测后级没发现短路之处。

  于是换上主板及逻辑板12V限流电阻,断开逻辑板至屏线,开机不再烧电阻。测VGH、VGL、VDA电压均正常,再接上屏线开机突然看到逻辑板上贴片三极管冒烟了。

  断电直测是VDA对地有短路,断开上屏排线VDA就不短路了,说明在屏边条上有VDA短路点。拆屏找到了一个电容发黑,取下用1U/25V电解电容替代。

  把烧坏VDA开关MOS管用CS8550替代(因手中没有贴片P沟MOS管),再插上逻辑板与主板和屏连接,再通电机器就完全正常了。

康佳LC32ES62 主板35013020

网友:
平常就直接换小板,反正也不会太贵的说的

网友:
亲,MOS管可以用三极管代替? 这个代换的话要注意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