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康佳led26hs95液晶电视更换万能主板

楼主(2018-08-09):
原装主板找不到,买了块v56万能主板,求指导

网友:
自己试着接线,没想到背光都点不亮

网友:
这是背光板,led恒流板

网友: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对了,背光应该是24v电压,万能主板上的高压板插口上是12v,没法用

网友:
某宝上原装板不多的是。找个合适的价来一块

网友:
某宝上有同型号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