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 LE V2 主板 内存不过 求助

楼主(2018-08-09):
ASUS M4N68T LE V2 主板 内存不过 ,测试vtt,vddspd 都正常,只有 系统时钟和系统data电压不正常。3.3V为1.7v。不知道这2个电压,都从那过来的?

网友:
CPU座和PCIEX16间有个小八脚,可以拆掉看看

网友:
找图纸看一下,直观些,实在不行只能跑线

网友:
我修过三块。两块是822,一块是5脚电源芯片(CPU座上面位置有两个。你找一下)。找一个好的822,一个个换。换个上电测试

网友:
电压确认OK的话查复位看看

网友:
在3.3V 处,分别经过2K电阻,接到内存的 118,238脚,这样,有时可以启动。但不是每次都能正常启动。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
内存槽边上 8脚芯片 3 4脚接的SCK S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