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 LE V2 主板 内存不过 求助

楼主(2018-08-09):
ASUS M4N68T LE V2 主板 内存不过 ,测试vtt,vddspd 都正常,只有 系统时钟和系统data电压不正常。3.3V为1.7v。

网友:
不知道这2个电压,从哪里过来的?求助各位大师给与帮助。先谢谢了!!

网友:
在其他类似的图纸中,找了找,没有找到。

网友:
这个电压不正常,那就先处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