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 开机电流定300不开机

楼主(2018-08-09):
二修动过触摸   摸着显示发热拆下,开机定80    换个显示IC上去问题一样300mn ,拆下黑白触摸,换了电源问题没解决,求助同行大神

网友:
查一下1700条件和1701

网友:
Cpu吹到了

网友:
手工没问题就查一下供电把,换电源手工不过关,cpu容易爆

网友:
机子来时就这问题    显示IC发热  换了也没好  Cpu爆  显示不会发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