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场效管是不是坏了?如何替换?

楼主(2018-08-09):
各位师傅,PQ43拆下后量得1234脚都是相通的,是不是证明这个东西坏了?应该是123相通,4单独。

实物上标注是第一行M3022M ,第二行206  ,第三行03P。
如果确定是坏的,怎样替换?上面的标注必须完全一样吗?
谢谢!

网友A:
若4个脚位都相同 建议换个  代换直接找个同沟道的代换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4个脚位都相同 建议换个  代换直接找个同沟道的代换就行

多谢!这就照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