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BIOS超级密码Supervisor Password清除解密

楼主(2018-08-09):
联想笔记本BIOS超级密码Supervisor Password清除解密

  国外网站找到的,分享给大家电脑翻译的不通顺,大家将就用。

  如何用短接eeprom芯片的scl和sda针脚来消除BIOS密码的方式。下面给教大家做下详细的介绍。

      首先,找到笔记本主板上的安全硬件芯片位置。多种芯片位置图如下:

  我们已经确认新的R61,T61和X61,他们不使用像T43 / R60 / X60 / T60这样的TPM系统,他们退回到P24S08(24RF08克隆)。。

  图片添加(当我们解锁时):L412,L512,L420,L520,L530,L430,L540,SL410,SL510,R400,R500,T400,T410,T420,T500,T510,T520,T530,X1,X100e, X121e,X201,X300(X200),X220,X230,X301,W500,W510,W520,W530,W701,Edge 13-14-15,Edge E120,Edge E220s,Edge E320,Edge E430,Edge 530,Edge 531, Edge E440,Edge E540,Helix 1st gen。

  对于eeprom 24RF08 / P24S08以及PS08和L08等变体,您必须使用R24RF08--免费的24RF08 eeprom阅读器 - 和IBMpass 2.1 lite。

  注意:如果IBMpass Lite无法显示passoword,则100%TCPA被锁定,在这种情况下需要W24RF08(eeprom writer)和我们的TCPA重置服务。TCPA算法发生了变化,与以前的型号使用的不一样。

  如果您希望我们帮助您或验证TCPA锁定状态以满足W24RF08和TCPA服务的需要,只需将eeprom二进制转储发送到support@allservice.ro

R61:

  P24S08(8PIN)通常位于主板的前端,在键盘下,在那里很容易进入。

  对于14个宽屏型号,EEPROM位于背面(第二张图片)。15’4/3型号在PC卡网箱的前端有EEPROM。

R61 EEPROM在这里:

联想笔记本BIOS超级密码Supervisor Password清除解密 图1

联想笔记本BIOS超级密码Supervisor Password清除解密 图2
(14宽屏)

联想笔记本BIOS超级密码Supervisor Password清除解密 图3
(15'4/3)

联想笔记本BIOS超级密码Supervisor Password清除解密 图4
(15'Nvidia)

T61:

  P24S08(8针)EEPROM是在板背面,如果想拆除它,可能需要查找T61硬件维修手册。

T61 EEPROM的位置:

T61p-wide新版面

替代版面

  Courtesy R. Katz - USA,for新的T61p图像和所有支持。

X61:

  这是使用小因子PS08 eeprom(24RF08克隆),它的位置低于“M”键。它需要将键盘,前挡板和调制解调器子板拆开。

X61 eeprom:

  下面介绍一下具体的操作方法:

  1、接下来就是打开笔记本,我的是在触摸板的下面,所以打开笔记本比较彻底一点,拿下了键盘。

  注意键盘的排线,或其它需要断开的排线,排线的拆解方式不是用蛮劲,而是有一个拨片,让它转动,排线自然就开了,接上也是反操作。

  2、这是的联想thinkpad X201笔记本安全芯片的位置, 还必须找出SCL和SDA引脚。

  找到芯片后,再接好键盘(电源开关排线也重接过),一切准备就绪,不用黄花电烙铁,用螺丝刀直接短接SCL和SDA引脚。

  3、动作要足够快,只要两个针脚被短接,屏幕上会立刻出现system configration changed这样的提示。看到这样的提示之后按下F1,即可直接进入BIOS。此时会发现在BIOS——Security——Password项目下的Supervisor Password已经变成Disable状态。也就是超级密码已经清除成功。

  注意:按下电源键之后等需要输入密码的画面出来之后才进行的短接,这样就无法清除密码了。切记此处动作慢了就可能导致短接失败。

【总结分析】

  这个原理应该是,BIOS启动后来读安全芯片,但是因为短接,安全芯片不能提供数据,BIOS就放弃了安全芯片功能,默认进入了全功能正常界面。

  如果你在开机前就一直短接SCL和SDA引脚,BIOS被设置为无法运行,不允许开机。所以要在中途短接一下。

  操作的重点是:要抓住进行短接的时机。请遇到此问题并且清除失败的各位留意一下。

网友:
看不明白了

网友:
这是从其他地方复制出来的吗?还有很多乱码。

网友:
                      都是老电脑了!

网友:
好乱,看不明白~~是我太菜了吗?

网友:
水贴。鉴定完毕。。。。。。。。。。。。。。。。。。。。。。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

网友:
哎,这贴子发的什么啊,网上复制的吧

网友:
而且可能原文是英文贴用翻译工具翻译后复制过来的,文理不通

网友A:
来自国外网站,给大家提供一个解密途径和思路,虽然语言不通,但将就能看明白,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短接scl sda,阻值读取密码芯片,
新机器不适用了

网友:
太复杂,   有 资料  一刷 解决所有

网友B:
刷个免码片bios也能解决

网友:
看不明白,什么乱七八糟

网友:
24芯片的10年的机子适合吧,25芯片不知可以不可以,有机会拿别人的机子试试

网友:
【更新】

  X300,X301,X200和X201,X220,X230,X100E,X120 E,X121E,X1…完成。他们使用相同的24RF08克隆,像其他61个(从Z61系列仍然使用TPMS)。对于X300,EEPROM具有位于存储器插座附近的备用连接点。X100E具有PS08迷你EEPROM,如X61和X121E具有L08(相同EEPROM)。

这里的X300测试点:

X301 EEPROM:

X200添加:

x220添加(x230的相同位置):

X201(由于第一个EEPROM图像的NPKUB):

X100e:

X121e:

X1 Carbon gen1(第2代和第3代使用MEC1633 L):

  T400和T500在这里添加了相同的故事,同样的EEPROM位于主板背面,与T61相同。

T400和T400的EEPROM:

T500 EEPROM:

  我们已经测试了2个主板和TCPA ALGO是不同的。

  R400、R500、W500和W700—R400和W500下有EEPROM。对于R500是相同的24RF08克隆位于主板的上侧,在PCCAR/Express卡笼下。必须从MG框架上移开,你必须剥离覆盖该区域的黑色贴纸。
  R400区域的黑色标签:

r400 EEPROM

R500 EEPROM

R500 EEPROM

W700 EEPROM

  SL410和SL510 -看起来像新的SL系列从AMI切换到凤凰FixBiOS,所以24RF08- PS08又回到了业务中,R24R08/W24RF08是正常的软件。

  较旧的SL400/SL500仍然需要SPEG程序员解锁。

SL410 EEPROM

SL510 EEPROM

t410s T410和t510

  t510 T410和EEPROM在这里:

Edge13’、14’和15’

  这是一个Edge13和15,其余的非常相似:

  L512看起来与Edge15类似,假设L412也是同样的设计。

W510 / W520 / W530 / W701

  W510,W520和W530的相同eeprom位置区域

t420,t420s T520,t530

  所有这些都使用微型L08 eeprom。这些模型的passprase始终处于活动状态,它们需要TCPA解锁服务和W24RF08。T530的eeprom被黑色贴纸覆盖了。

ThinkPad Edge E120,E320

  L08再次出现:

Thinkpad Edge E220s,E531

  p24s08 EEPROM:

联想E520 E420

  这些使用SP08 eeprom(与24RF08相同)。

联想E530,E540

  相同的24RF08克隆

Helix新一代使用MEC1633L

Thinkpad T430和T430s

Thinkpad T431(s)

联想l420 / l520

  两个相同的位置:

联想l430 / l530

  两个相同的位置:

联想l540

  l08(24rf08)

网友:
意思是不用任何工具,拆机找到安全芯片scl和sda针,
在开机后提示输入密码的机会  短接两脚
??

网友:
IBM老机器才有码片,学习一下,不错

网友:
遇到了可以试一下

网友:
早几年发出来这贴一定大火啊,现在机器有点老了,不过也不错的,拓展一下思路

网友:
没用处的贴子  维修能简单的 何必复杂化呢

网友:
别的牌子可以吧,有时候这个密码乖头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自国外网站,给大家提供一个解密途径和思路,虽然语言不通,但将就能看明白,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短接scl sd ...

这是从crt时代就有的小手段,现在技术进步了,代码一改,功能失效

网友:
这帖子发的毫无意义 有什么用呢  现阶段真正难搞的是1633L里的密码芯片 其他的24S08都可以直接换然后用软件写的

网友:
资料不错,不过这种老爷机还修的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免码片bios也能解决

您有免码片的BIOS吗,可以上传一个不,或发给我邮箱57720891@qq.com

网友(2018-09-12):
谢谢分享,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网友:
看起来好高大上的样子哦,然而我一个都看不明白

网友:
这解密……到底是解哪里的密呢?是BIOS吗?如果是刷个BIOS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这么多图。。。好复杂的感觉。。。。

网友(2018-12-27):
L430 用此方法解密成功    特此】留证

网友(2020-01-02):
试了个X230,不过没成功  是我手笨吧

网友(2020-03-06):
虽然用不到,但是还是感觉非常的牛,牛!

网友(2020-10-31):
好像很难的样子

网友:
直接刷BIOS不行吗

网友:
难度很大哦

网友:
原来 考虑买过。后来发现解密的活太少

网友C(2021-08-02):
楼主,请教,请帮忙,谢谢!
我有两台X201,一i3,一i5。
试清除bios超级密码,结果不一样。
i3断电拔下主板bios纽扣电池放电,能清除bios密码。
i5断纽扣电池电,无法清除密码;再找到u37,连两个脚的线,也未成功。不能清除密码。
请问,这样情况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
很实用,已搞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教,请帮忙,谢谢!
我有两台X201,一i3,一i5。
试清除bios超级密码,结果不一样。

再试一次,应该可以。

网友(2022-06-02):
T530 解了一个,留个脚印, 就是开机后在可进bios之前短接2点-SDA+SCL(用个镊子或者螺丝刀之类的就行),然后bios密码自动清除。

网友:
不管有没有用,都要感谢楼主分享,毕竟码字不宜。

网友:
开机后在可进bios之前短接2点-SDA+SCL(用个镊子或者螺丝刀之类的就行),然后bios密码自动清除。

网友:
看来还是有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