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维修ASUS M5A97 REV.1.02不跑码,或直接跑0C、8C

楼主(2018-08-09):
同行送来的,说是不跑码。主板到手先检查外观,无明显烧毁、损伤,于是测各大供电对地值,无短路。
于是插上诊断卡上电,直接8C,CPU有温度,测CPU、内存、桥.....等各大供电都有,测PCI插槽 A15复位、B16时钟、A2 12V供电 也都正常。
于是从官网下载一个BIOS试试,结果涛声依旧,诊断卡直接0C,多次开机测试都直接0C。
取下内存条还是直接0C,于是怀疑CPU没工作,取下CPU上电,果然也是直接0C。
想想V星主板跑0B 0C 代码多为USB供电的小8脚IC坏,于是把USB供电都测量了一番,结果都正常!

(红检测卡直接0C、8C,绿检测卡不跑码)
暂时没有什么思路了,难道是北桥没有发复位给CPU?于是决定把各插槽的供电、时钟、复位再测一下,一测果然找到问题,PCI-E的A11脚无复位电压,为0V,
经跑电路为北桥发出,而PCI插槽的A15脚为南桥发出,所以有3.3V电压;就在这儿当时被忽悠了,转了一个大圈子;维修过程如下:(图片说明)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后来用热风枪,取掉风嘴,用380℃近距离,420℃远距离,加焊北桥OK,亮机跑码!

网友:
不上BGA,能用多久?
谢谢分享

网友:
应该要BGA加焊的,这个用风枪的寿命都不长。。。。。。。。。。。。。。

网友:
量不是很大,没买BGA拆焊台,昨天修到一个笔记本桥短路也放弃了!不过最近维修量还行

网友:
同款诊断卡

网友:
修板还是要用到BGA焊台的,风枪只是返修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