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ORIZON 2S 大短路

楼主(2018-08-09):
联想HORIZON 2S  新款一体机 19v 大短路,这款没图纸,老方法 加电烧吧,发现q17,q 18 发烫,这两个是个双场效应管,更换ok 换好测电感 这个两个场馆产生的是5v 电压,个头最大的那个电感 产生5v,没图纸 谈不上电路分析,维修经验 供各位维修到这种情况 参考 这个是坏掉 的两个场管,
上张亮机图

网友:
烧鸡最厉害,专职大段路

网友:
这个2个鬼东西 爆掉了??????????????

网友:
是显卡旁边的吗,幸好显卡没烧

网友:
说话简洁  直接秒杀,,,大洋 到手..........

网友:
没把后面烧掉真是烧高香了

网友:
管子都穿了,居然没有烧后继,运气真好

网友:
烧机大法百试不爽,哈哈哈。。。。。。。。。。。。。。。。。。。。。。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还够详细,在详细点就可以出师了

网友:
大短路很好修 大部分是捡钱

网友:
单供电的还是相对省事些。。。。。

网友:
说话简洁  直接秒杀大部分是捡钱

网友:
大短的机器一般都好修,不烧机测对地阻值也能很快找到问题,烧机更快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