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5H-CM2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8-09):
修好知道是精英给海尔代工的主板,去掉贴纸是Q57H-CM .V1.0.图纸论坛有,很方便,不然这板子我肯定放弃了,不触发查条件,插上诊断卡,待机灯正常显示,点开关没反应,IO用的是8721F,测量85脚,3.3V正常,75脚是5V。点开关75脚可以被拉低,72脚有跳变,通知桥了,但是71脚电压不是3.3V,印象中这个脚直通桥的。不会桥坏了吧。断电测量8721F 71脚对地只有30欧明显不正常,把IO取下来,还是30多欧姆,还是不正常,只有找图纸了,还好有图纸,一搜发现问题了,这个71脚除了桥还去了很多地方,Q103,把Q103取了还是30欧姆,另外还去了U6,U9,U16,U43,U44,U45 ,U46,只有一个一个拆,当拆到U46,二极体值恢复300多。,把IO装回去。Q103装回去,点开关正常通电跑马点亮。。

网友:
图片。补上。。。。。。。。。。。。。。。。。。。。。。。。。

网友:
学习了,正好修这个板子参考下维修思路

网友:
我的板子还是没有修好,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谢谢  楼主的 无私分享

网友:
很好很强大的维修的水平 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