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2L98SW液晶电视彩色异常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08-09):
创维32L98SW液晶电视彩色异常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创维32L98SW

  故障现象:电视彩色异常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创维32L98SW液晶电视,8M10机芯,原故障为通电指示灯不亮,等一会儿指示灯亮,不开机。拆机查5V为3V,换5V电路10V680UF电容电压正常,开机图声都有但电视彩色异常,并且图像偏左(下有故障照片)。

创维32L98SW液晶电视彩色异常故障维修 图1

创维32L98SW液晶电视 彩色异常故障维修 图2

  试着在菜单里调整无果,发现调整亮度彩色会跟着变化,看故障怀疑数据问题,在线写25存储器里面数据故障没有丝毫变化,还有其它问题?图像偏左和彩色异常两种故障应该是程序问题,后又发现写25数据彩色和没写前一样,把亮度调到一个点记下,再次写入数据发现亮度和没写前设置一样,这样看来后期调整的数据不在25存储器里面,拆下U34 24C64用户存储器备份后清空开机电视在总线状态,遥控关机退出总线再开机图声正常,至此,创维32L98SW液晶电视彩色异常故障修复!

创维32L98SW液晶电视彩色异常故障维修 图3

创维32L98SW液晶电视彩色异常故障维修 图4

创维32L98SW液晶电视彩色异常故障维修 图5

创维32L98SW液晶电视彩色异常故障维修 图6

创维32L98SW液晶电视彩色异常故障维修 图7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进工程模式看看能不能调的,不行就刷bios,反正都是bios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