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97-D3H 不开机,请教!!

楼主(2018-08-09):
如图:此板不触发,测的没有5VDUAL,查的图有点看不懂,是哪里控制P_EN,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
红线框,和虚线框,是没有用的么是受5VAUX_SW控制么,,这个信号是IO发出的,请问IO发出这个信号的条件

网友:
按时序来查

网友A:
以前修技嘉的z87,技嘉的5vdual 检测有问题,导致不开机,我当时直接把连接检测电路的小电容拆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技嘉的z87,技嘉的5vdual 检测有问题,导致不开机,我当时直接把连接检测电路的小电容拆了,就好了。

5V检测电路,是IO的5v的反馈检测么?

网友B:
IO工作条件满足了换个IO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O工作条件满足了换个IO试试看

厉害啊,,高手,,,刚换了,,OK

网友:
貌似很多时候直接拆掉Q32也是可以出电压的

网友:
技嘉主板这个电路设计的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高手,,,刚换了,,OK

恭喜恭喜。。。。。。。。。。。。。。。。。。

网友:
只是有进IO而已,还是按照时序来好点

网友(2018-09-12):
这个电路迅维网上有时序修好。你没有好好仔细去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