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67-3 点不亮

楼主(2018-08-09):
开机电流0.7-0.9-1.05-0.9-1.08电流不动了,机器就是点不亮,BIOS 桥 显卡全部都弄了,还是点不亮,哪位大神修过,指导一下。。。。。。。。。。。。。。。。CPU也换过。。。。。。。。。。。。。。
cpu

网友:
会不会机器背光有问题啊 听到咚的声音了吗

网友:
感觉亮了啊,看看键盘灯亮不

网友:
看这电流已经是亮机电流了,外接亮不亮,或者看看屏和屏线

网友:
外接也不亮。。。。。。。。。。。。。。。。

网友:
插键盘,看看大小写等有没有亮,或者开机后按开关看是不是马上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