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暗屏,秒杀

楼主(2018-08-09):
客户送机,有开机生意,仔细看无背光!直接换屏幕,不行,报价拆机!!电流表插上可塔可塔响,短路,奇怪!短路可以开机?
烧鸡大发,秒杀,点亮屏幕!!!

屏线左下交电容直接干掉!!就是这里问题!!屏幕19v电容短路!

网友:
这种故障修到过,不难。直接秒杀了。

网友:
B460;不上电 3 5V芯片边上的·腐蚀电阻

网友:
碰到过3、5V芯片下方电阻腐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