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9):
机器不出CPU供电,供电芯片是17511G。桥换过来,BIOS刷了,CPU换了,电流0.2几,求解。。。。。。。。。。。。。。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查查供电芯片的条件的!

网友:
表示去掉打下阻值看看

网友:
电流0.2几是不是有条件没出来的?为啥要换桥啊,难道CPU没发出SVID??

网友:
你说对了。。。。。。。。。。。。。。。。。

网友:
电流0.2恐怕时序还没到CPU吧.全板S0电压应该没出

网友:
电压全在,S5-S0-S3全都有只是没有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