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REV.2.02主板跑码79何解

楼主(2018-08-09):
华硕H61M-E REV.2.02主板跑码79何解

己过内存,声网全拆无效,,无com芯片

网友A:
......是不是还没先刷BIOS就开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没先刷BIOS就开拆了?

手上有几块一样的板,拆bios换一样

网友:
这是cpu集显供电有问题,查下集显供电电路

网友(2018-09-23):
我的开始触发掉电修好触发跑码79

网友:
有没有高人遇见过啊

网友:
会不会是晶振坏了

网友:
我的跑到104排阻不正常,重启排针只有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