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点位图的问题请教大师们

楼主(2018-08-09):
本人新手,希望大师们不要见笑,直接上图了 这个是第一张图是蓝瑞图纸,第二张是这个 这个是原厂PCB点位图,两张都是苹果6的硬盘焊点图,我红色箭头标出来的为什么蓝瑞图纸显示的是地线,为什么原厂PCB点位图显示是1.8V供电,我重新下了一张苹果6的原厂点位图还是这样,请教大师们你们维修的时候用的什么软件查图,感觉原厂的不对!!!!!

网友A:
给你正确的。告诉你,这些都是外面做的,不是原厂的。

网友:
不错哦,反正不会修过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正确的。告诉你,这些都是外面做的,不是原厂的。

月饼老师的意思是这些点位都不能用

网友:
右键 - 选择元器件 - Ctrl+R - Ctrl+R - 搞定

网友:
点位号一样吗?!!!!!!!!仔细看,图一是oc0,图2是oc8

网友:
标的点都不是同一个点,建议用蓝锐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