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x 电源板3V12V正常开不了机

楼主(2018-08-09):
三星943nwx 电源板3V12V正常开不了机,程序刷了要么指示灯一灭一亮,要么直接不亮,这是驱动板坏 了吗?

网友:
单独给驱动板接5V看指示灯如何,如果故障一样就换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可能有问题,,,,,,,,,,,,,

网友:
943N什么时候有3V电压的,楼主搞错了,应该标准输出5V,检查电源板吧

网友A:
3v是电压拉低了吧
正常应该是5V  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是电压拉低了吧
正常应该是5V  才可以

打错字了,是5V正常,机器修好了,结果是5V这边的电容爆了一个,我以为测有5V就觉得电源板没问题,结果我就没检查电源板。。。

网友(2018-10-24):
其实,电源板5V滤波电容鼓包一个,仔细点测电源电压会发现,5V是不稳定的,自然的驱动板上的电压也是不稳定的。

网友:
可能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高压短路也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19-05-02):
正常,5V,12V,,

网友:
明显是供电问题,条件应该是5V12v这种问题最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