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中常用的手机维修刀具介绍及制作方法

楼主(2018-08-09):
手机维修中常用的手机维修刀具介绍及制作方法

  手机维修中,因个人的操作习惯不同,使用的工具也有一些区别,以下几种常用刀具是通过拜访同行以及个人使用过程中 总结出来一些易制作且易上手的刀具。

1、抹锡桨刀片

  下图为市面上卖的抹锡桨刀具,个人感觉用来小芯片的植锡还可以,CPU的植锡用这个不太好操作。

手机维修中常用的手机维修刀具介绍及制作方法 图1

  除了市面上卖的植锡刀,还可以使用4号或17号刀片来植锡。

  下图为17号刀片,4号刀片基本相同,就是没有下图中凸起的圆弧部分。

手机维修中常用的手机维修刀具介绍及制作方法 图2

  注意事项:植锡建议锡桨不要调太干,抹锡桨的时候刀片不要用力压。

2、边胶刀

  可以用下图中的弯镊子掰开打磨。

手机维修中常用的手机维修刀具介绍及制作方法 图3

  下图为掰开后的弯镊子。

  主要是打磨头部,把头部打磨薄,保证镊子能伸进芯片与元件之间的间隙中。

手机维修中常用的手机维修刀具介绍及制作方法 图4

  从侧面看,打磨好的弯镊子。

手机维修中常用的手机维修刀具介绍及制作方法 图5

手机维修中常用的手机维修刀具介绍及制作方法 图6

手机维修中常用的手机维修刀具介绍及制作方法 图7

弯镊子除边胶的使用注意事项:

  建议把弯镊子的尖部打钝一些,主要目的是防止把板层割断线。割边胶的时候不要用力往下压,而是前或往后拉,利用弯镊子的侧面把元件与芯片之间的胶分离,也有维修人员直接用11号刀片来除边胶,新手不建议用刀片,刀片太锋利容易把板层割断线。

3、芯片撬刀

  用4号刀片或17号刀片打磨,下图为未打磨之前的17号刀片。

手机维修中常用的手机维修刀具介绍及制作方法 图8

手机维修中常用的手机维修刀具介绍及制作方法 图9

4、刮胶刀

  用16号刀片打磨,下图为未打磨的16号刀片。

手机维修中常用的手机维修刀具介绍及制作方法 图10

  针对体积比较小的芯片焊盘除胶,就需要把刀片打磨窄一些,如下图所示。

手机维修中常用的手机维修刀具介绍及制作方法 图11

刮胶刀的使用注意事项:

  刚打磨好的刀,建议把刀口部分稍微打钝一些,不要太钝,否则刮不动胶,也不能太锋利,太锋利容易把焊盘刮掉点或漏铜,打磨好以后,把刀口轻按在地板或砂纸上来回磨2-3次即可。

手机维修中常用的手机维修刀具介绍及制作方法 图12

5、刮螺丝孔刀

  直接用11号刀片,无需打磨。

手机维修中常用的手机维修刀具介绍及制作方法 图13

  也有人习惯用手术刀片来刮螺丝孔,手术刀如下图所示。

手机维修中常用的手机维修刀具介绍及制作方法 图14

  经常会有同学问我,用什么刀撬芯片不掉点,刮焊盘不掉点,不漏铜等相关问题。

  出现这些问题与使用什么工具的关系并不大,多数是温度、时间没掌握好。

  刀具使用因人而异,没有说用什么刀操作就一定会成功。

  焊接技术的提升,都是在操作的时候不断总结经验,找到失败或出问题的原因,不断改进,勤加练习就一定会成功。

  以上就是和大家分享的手机维修中常用的手机维修刀具介绍及制作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本文由迅维网(朱小文)提供

网友:
刀具使用因人而异,没有说用什么刀操作就一定会成功。焊接技术的提升,都是在操作的时候不断总结经验,找到失败或出问题的原因,不断改进,勤加练习就一定会成功。

讲的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