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73不触发

楼主(2018-08-09):
板号是广达DAG35AMB8E0 REV E ,裸板测试插电电源头旁边有指示灯亮,按开关没反应,测得没待机3V  5V,估计这款是触发后才出来,就拆掉BIOS发现出3V 5V,刷了BIOS无效,机器进过水,全班无料号也无点位,想查RTC灯条件都找不到位置,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无从下手就换主板   ,不肯定换板子就叫人家换电脑   ,电脑不换的就老老实实装起来还给人家。

网友:
只能查芯片的引脚定义修了

网友:
仔细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电阻腐蚀这些

网友:
查查EC的条件正不正常,要是没图纸这机器不好搞

网友:
这个机器有图纸的

网友:
这个是按一下开关 就会出s5电压

网友:
找图纸和点位图对到修。。。。。。。。。。。。。

网友A:
换原装适配器看看,我之前修的也是这台,接电流表灯亮不不触发,换他原来的适配器就可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原装适配器看看,我之前修的也是这台,接电流表灯亮不不触发,换他原来的适配器就可以咯

的确,我没思路后换上他适配器就触发了,修好了也不知道,还好没扩大故障

网友:
无从下手就换主板   ,不肯定换板子就叫人家换电脑

网友:
图纸内-若有时序.可以照着时序去修

网友(2019-02-27):
              可以参考G31A的图纸修。

网友:
这个只要非常仔细的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