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4736ZG开机掉电换了330电容

楼主(2018-08-09):
        机子第一次拿来掉电,换了六个330电容,用了几天返修,重新换了330电容中间连接了一根导线,现在不掉电了,屏幕出现双屏

网友:
继续换  然后中间可以用焊锡坨起来  注意你焊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现在不是电容问题了  查查显卡跟屏线是否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