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7A触发到0.25A掉电故障

楼主(2018-08-09):
主板版号:DA0KL9MB6F1

故障:待机正常,触发到0.25A左右掉电。
广达的,你们懂得。这种故障,一般是EC没有收到HWPG信号导致。人为将EC的124脚拉高

方便测量,结果再次上电,电流一下子上到了0.8A左右。没有装内存(心想难道就好了?)
满怀信心的装上内存,结果电流一点变化都没有。看来是没有过内存啊!
一测,果然内存电压只有0.8V左右。明显偏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
1.反馈2.开启3.芯片
先一步步来,找的内存供电芯片如下

测10/11脚开启正常3.3V,反馈电路也正常。果断换芯片

换好后,再次通电亮机

网友:
知道断开PG找故障的人,都很有经验了

网友:
謝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非常感謝你。

网友:
人为抬高电源好信号,这是妙招,好办法,方便测量

网友:
芯片工作不良导致的啊.........................................................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最终原因就是内存供电芯片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