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XPS 15 L502X 装系统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 这个界面

楼主(2018-08-09):
                             客户戴尔电脑以前安装系统时都正常,今天拿来说在换个系统,随后就遇到问题是 不管装的是WIN32位还是win764位 只要是用PE带的驱动就一直卡在  win7四叶草界面,就不动了换了系统后还是这样。于是又重装系统这次不安装所有的驱动程序尽然进入了桌面,随后在戴尔官网找驱动但是没有集成显卡驱动,只好用鲁大师去安装但是安装一次不成功,即使成功后一重启电脑又卡在四叶草界面,只有把集成显卡驱动卸载掉就可以进入系统界面,请教下各位师傅这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估计装win10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试过WIN10还是卡到界面

网友A:
这玩意有独显吗?一定要集显?

网友B:
单CPU的吧,估计又要搞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有独显吗?一定要集显?

有独立显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CPU的吧,估计又要搞CPU了

黄老师是不是更换下CPU是吗?

网友:
建议先刷BIOS,然后再加焊一下CPU,看看有没有好转。

网友:
装原版win10,如果能进入桌面,然后更新下BIOS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坏了

网友:
cpu虚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黄老师是不是更换下CPU是吗?

是先加焊,不行就只能更换了,真的很烦全集成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