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掉电维修

楼主(2018-08-09):
客户带过来一个联想g480,故障现象开机电流上到0.14a就掉电了,报价完毕客户就把本子放下了,我拆开本子裸板点,故障依旧还是0.14,就掉了,想到应该是却cpu供电或者3v5v供电吧,用表一量果然 cpu供电没有,就去测上管,还是没电,就去测主供电,这是顺路查得的时候看到触摸键右键的附近电容看着有烧焦 的痕迹,果断

去下载了G480电路图,图上可以看出这个烧的电容挨着pq401,可以看出pq401为3v5v供电的上管,那就是烧坏的电容拉低了主供电,于是吹掉了坏的电容,已测试还是短路,我就把旁边的电容也去掉了,这会测试不短了,我就家电测试一看上电流到了0.85 1.0我估计可以了 ,于是去废板子找了3v5v场馆附近电容吹下两个换掉,再加电出现联想画面,修好了就装上硬盘键盘测试,一切正常。很激动,小白也算捡个漏。

网友:
G480 好几种板子   这款相对好修

网友:
前几天 我维修一台G480通病 不通电  刷BIOS

网友:
联想不地道,一个型号几种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