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A550V不触发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09):
机器型号:A550V
主板版号:X550CC  2.0
故障:无待机电流

拆开电脑,取出主板。观察主板上充电芯片、EC、BIOS、待机芯片都有焊过的痕迹。
但没有发现其它异常。
测主板上公共点、3V5V、内存、桥、显卡、CPU等电感无明显短路现象。
接上电源0.005A,按下开关居然触发了。这种不稳定的故障,需要多测试。
在那里反复插拔开机,终于电流又变成了0.000A。这时测公共点电压只有0.9V,
很明显是充电芯片那边的问题,被上家换了那么多。测芯片工作条件

20脚VCC  6脚ACDET都正常。怎么不输出高电平呢?
由于保护隔离管不良也会导致芯片不输出24V的高电平。果断换掉

再次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捡钱了。。。。。遇到过ACDET为1.8V的,也是换这管子好的

网友:
刚修到,换个充放点芯片OK了,运气不错

网友:
              ASUS  机子 看懂  脑壳都疼

网友:
也有些拆掉隔离管G极小电容也可以解决。

网友:
  6脚ACDET正常的时候是多少v啊...............................

网友:
这板好像都爱坏这个管子,修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
二修机   如此简单修机,佩服楼主

网友:
L楼主发现了问题修起来就简单了

网友:
思路清晰简单快捷的维修
谢谢学习了

网友:
谢谢你愿意分享经验
希望下次我碰到也能修好

网友:
华硕机器没有你们说得那么难 只要时序过关照样秒杀。关键要会用示波器

网友:
保隔不好引起的各种奇怪问题 我也修过好多

网友:
上家搞了那么多地方都没好,要是看到你的帖子估计要吐血了

网友:
6脚ACDET正常的时候是多少v啊??????????????

网友:
华硕点位 感觉比图纸省事 找都不用找 不用浪费时间

网友:
明明电压被拉低不应该是有漏电么,怎么待机反而没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