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8-08-09):
已经搞定了是爱思助手问题,重新下载了个最新版本的系统
问题

网友:
基带虚焊。也是通病你查一下就有

网友:
手机还不会修 ,,, 还在学习中

网友:
现在都修手机了

网友:
硬盘底层数据写好了没有?不然也会报错

网友:
应该是撬硬盘时基带虚了,先加焊基带不行就重植基带

网友:
掉点对照图纸看看是不是空点 不是空点把他补上就行

网友:
扩容风险大吗?坏了 自己陪还是怎样

网友:
多刷几遍,报错-1大都是网络验证超时造成的,苹果6很抗造,一般扩不坏!

网友:
看看 是什么的点信号点要补 地 空 供电可不补

网友:
基带重新植下就好了 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