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死机,换主板自动重启

楼主(2018-08-09):
客户拿来一台台式机,开机十秒左右死机,摸主板桥烫的厉害,鼠标键盘用不了。换主板,然后一直自动重启。放过电换过内存硬盘也换过,故障依旧。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电压不稳?可能是电源问题,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稳?可能是电源问题,换个电源试一下。

还真有这个可能,之前没往这方面想,谢谢了

网友B:
电压不稳?可能是 电源问题 ,换个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稳?可能是 电源问题 ,换个电源

最后查出来还是主板问题,供电不稳,老板子了

网友:
一般不是板子就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