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18待机0.02A,触发后0.03A求解~~~

楼主(2018-08-09):
前几天遇到一个台HP TPN-Q118的机,待机0.06A,触发后电流为0.07A,发现待机偏大,查PU9,PU10的工作条件,发现PU10的11脚对地短路,断开此脚的对地电容PC228,上电待机0.02A,触发后电流为0.03A,比之前小一些了,量得PU9的PL22 3。3V正常,PU10的PL24只有1.8V,此电感应该输出5V才对,测量PU10的1脚供电19V,6脚5V,11脚5V。13脚3.3V,7脚1.8V,应该说条件都满足了,正好发的有新芯片,换了两个,还是一样的问题,一直不清楚为什么PU10的条件都有了输出才1.8V,求解~~~

网友:
量量这条线上的并联的电阻电容

网友A:
你把pc228补回去就可以了      板号r63   通病来的

网友:
看看12脚的反馈有无问题,再看看pl24后级有没有短路情况

网友B:
3楼说的对,把PC228补上就亮了,谢谢大师~~~~FB的四个元件都没装,所以不用考虑FB电路~~~~~~附上亮机图,谢谢大家~~~

网友:
11角的电容装上了吗...................................................

网友:
的确是通病来的    只拆开键盘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
不错  就是只拆开键盘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拆掉的电容在补一个回去,有的电容是不能少的

网友:
这个电容不是起滤波的作用吧,这个芯片的11脚应该有定义的,具体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有哪位大神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楼主已经修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上次遇见一个板层有问题的,直接从里面烧穿了。这个机器有这个电容的通病。

网友:
这个本子补上电容才能开机
这个电容起到什么作用有没有大神给我讲解一下
谢谢

网友:
断开PL24后级接上一个5V看电流以确定后级无问题在来查此电路。

网友:
PC228是芯片内部供电的一个滤波电容  没了它导致内部供电不平稳

网友:
看后几点呀有没有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pc228补回去就可以了      板号r63   通病来的

老铁没毛病,就是VCC这个电容腐蚀了,很多人以为拆掉就可以了,但是还是要补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3楼说的对,把PC228补上就亮了,谢谢大师~~~~FB的四个元件都没装,所以不用考虑FB电路~~~~~~附上亮机图,谢 ...

我当初也和楼主你一样,查论坛是有这通病,但我也是不知道拆掉要装上,哈哈,后来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