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M核显不亮

楼主(2018-08-09):
首先很荣幸能够成为迅维会员,还请各位前辈多多关照,非常感谢!今天接到客户一块华擎B75M的主板,故障现象为触发掉电。习惯性先观察了一下整板,CPU-VTT的MOS管有换过的痕迹,其它无可见异样。先打值各供电无短路,本以为问题不大,能够触发,我就直接用示波器抓各大供电最后发现是CPU供电没出,其它供电均正常,一看RT8859,心想难道是芯片通病?首先还是测38脚EN没有高电平,顺着信号追查到一只三极管不良,换好后上电跑码, 以为搞定了,结果是板载VGA无显示,仔细看了一遍跑码到D6停留几秒然后跳到A9应该是进BIOS界面了。于是我插个独显竟然亮机,这个板子肯定不正常啊I5 3470的U带核显的,测GFX供电约0.9V,换过CPU,刷过BIOS,貌似这板子根本就没检测到核显,对于这个问题,先前也遇到过一块梅捷A75的板子,同样的故障现象,独显可以,核显不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如何去查特此请求各位前辈赐教! 故障解决:这个板子刷BIOS最好用编程器刷。我先前是因为懒,插上独显用它自带的INSTANT FLASH刷的导致故障依旧,现在解决了!论坛上有BIOS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打扰各位了,新来的不太懂,心急也没多看论坛上的帖子,问题已解决!就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