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扬天S710一体机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8-08-09):
        今天接到一客户拿来一台联想一体机试了一下不通电 报完价之后打发走就拆机 一体机内部电源 肯定先量绿线了  一量才知道电源挂掉了.万能淘宝查了一下XX这个电源要100块啊.太贵.报价又没有报太高.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修了.虽然开关电源修的不太多.查基本的开关管 保险之类的还是可以查的出来的.一般接电源的时候听不到一声喀哪就保险  开关管基本都挂了.这只是经验.果不其然都坏掉了 这个机器用的是哪种直插式多角的复合开关管.不知道我叫的对不对.不管他了.没图纸从芯片网站上查.查到之后大家都知道量DS GS了.确定坏了之后买了芯片换上.然后再量一下整流桥不短路.接电源上面放个鼠标垫 省得炸到我身上.别人都是用灯炮  我修的不多哪就让他炸吧.结果真炸了.然后又是一通量.发现有稳压二极管跟Q管损坏.最后换上OK的.再能电不炸了.量了一下紫线绿线都有5V.OK装机收工.在测试的时候听到电源里面有刺刺响声. 是长响的哪种就是找不到哪里响 但试机放电影一个小时也没事.不管了反正查不出来.不知道正不正常.这种电源里面没有风扇.有大神遇到这个种机器的时候告诉我一下是不是本来就有声音的 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咱俩表一样,,,看着就像我的表

网友A:
电源这东西现在真不想碰,都是加钱给客户报价,实在不想换新的在修。修电源还是配个灯泡,安全重要。

网友B:
每次修电源,电源线都是先擦电源这头,再插 插线板那头,虽然有灯泡,安全第一

网友:
电路都相通的,经常修电源里面原理自然而然就明白了。

网友:
电源这东西最易炸了!图纸好像也难找,不过也就那几个部件,原理也差不多的!!

网友:
这个电源爱坏

网友:
那是变压器打火,或者线圈松动了,楼主查一下变压器共模电感,风扇~~~~~~~~~~~

网友:
上次修一个雷击的电视机,炸了2次才修好,也是少了二极管 和开关管 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修电源,电源线都是先擦电源这头,再插 插线板那头,虽然有灯泡,安全第一

+1  不太想修220 电一下就是一个洞

网友:
电源这个东东真心是想修电源里芯片还得发货不说弄不好就被电打
都被电怕了,前几天修显示器还被电了一下酥酥的感觉

网友:
电源 我都是直接换了,,,里面都是高电压,怕点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这东西现在真不想碰,都是加钱给客户报价,实在不想换新的在修。修电源还是配个灯泡,安全重要。

电源口保险那里串联个灯泡 要是正常应该是一亮即灭 后面负载有短路的话是一直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口保险那里串联个灯泡 要是正常应该是一亮即灭 后面负载有短路的话是一直常亮?

是的。空载短路就常亮

网友:
一般电源坏了我是不会搞  很多时候修好一通电又炸

网友:
电源你也修啊  我都是换 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像个芯片级维修人员了

网友:
危险 远离 没价值修

网友:
现在觉得修复的价值不高,搞不好过几天又坏了把其他配件都搞坏

网友(2020-09-05):
永远不要给客户省钱

网友:
这种电源就是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