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开机定电流240求教

楼主(2018-08-09):
6sp开机定电流240,打游戏黑屏了不开机了!

两路短路!现在电源和cpu发热!求教

网友:
看下陀螺仪相关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既然找到短路那就修短路呀!!!

网友:
短路的拿2路熏上松香,单独烧拿2路,看是哪个电容先融化,。如果有热成像更完美

网友:
从5s到6sp 只要开机定在250ma左右 都是u2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