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hone7无法激活怎么办,重酬

楼主(2018-08-09):
客户说拔掉手机卡不开机,检测硬盘坏,换了两个渠道查码结果都是一样,还是激活不了,1不是卡贴机,2不是WIFI蓝牙地址问题,3不是服务器问题,还可以什么问题,解决发大红包

网友A:
基带坏了不也是激活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带坏了不也是激活不了吗?

基带正常有网络。。。。。。。。。。。。。。。。。。。。。。。。。。。。。。

网友B:
用你手机开热点当网络试一下,有时候Wi-Fi出问题也不能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你手机开热点当网络试一下,有时候Wi-Fi出问题也不能激活

也不行。。。。。。。。。。。。。。。。。。。。。。。。。。。。

网友:
电脑激活

网友:
努力发现问题,解决他吧

网友:
叫客户登录apple ID看下,可能是被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