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筒故障]
iphone7P无听筒、无送话、无免提、开机慢维修

楼主(2018-08-10):
                              7P 无听筒  送话 免提
       同行送来两台机器6p和7p 6p无触摸m1飞线解决大家都知道没啥可说。测试7p是标题描述故障,但是是有媒体声音(铃声、放音乐)想的是音频故障估计虚焊了,拆机拆音频

            拆掉音频后发现有掉点,因为之前机子摔过。有一个信号点掉了箭头位置,将其补好

                         将原有的音频装回发现故障依旧,冷静想想有媒体无免提。是不是芯片坏了故又将芯片拆下,为保险起见 将焊盘打值无异常,果断更换芯片。装机测试故障修复!

                           望此贴对大家有所帮助!!!  迅维快修 怀来店

网友A:
给个赞,不知道能不能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赞,不知道能不能通过

666的  老铁

网友:
这焊工 楼主收徒弟不

网友:
好帖子 以后遇到直接干

网友:
有帮助,描述的很清楚

网友:
有帮助,描述的很清楚,学习。。。。。

网友B:
值球是直接值PCB板子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值球是直接值PCB板子上吗?

钢网

网友:
都是精华啊,学习了

网友:
这个以前就有不过 焊接技术可以

网友:
维修需要静静的分析 维修需要静静的思考

网友C:
芯片坏的几率很小很小,可能你第一次没有焊接好

网友:
这焊工 楼主收徒弟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坏的几率很小很小,可能你第一次没有焊接好

可能是吧  我这二把刀技术 有待提高

网友:
直接干,,这个没什么考虑的,,给个赞

网友:
这活要遇到我估计搞不好了。居然线断了芯片同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