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Y3-LT V1.0上机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8-08-10):
如图有那位兄弟手头有这个板子  板号是  KBY3-LT V1.0     这板上的 上机电流是多少  ?

网友A:
这板不是有通病啊,什么问题是啊~~~~

网友:
0.24-0.27

网友B:
cpu电容容易坏,亮机好像0.9v左右

网友C:
这板有通病    CPU上的电容,电流0.6显示

网友D:
看看  CPU上的电容   应该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电容容易坏,亮机好像0.9v左右

哈哈    撬掉电容    亮机了   不过这机电流只有 0.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有通病    CPU上的电容,电流0.6显示

哈哈    撬掉电容    亮机了   不过这机电流只有 0.5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  CPU上的电容   应该会有惊喜

哈哈    撬掉电容    亮机了   不过这机电流只有 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不是有通病啊,什么问题是啊~~~~

确实 是通病   桥上 的电容.................

网友:
不对     谢谢  已经弄好了    其实就是个电容 的问题   亮机电流偏低  只有0.5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看看  CPU上的电容   应该会有惊喜

昨天也刚修到   一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昨天也刚修到   一片

陈老板     现在生意  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陈老板     现在生意  怎么样

还行,有啥干啥  混日子   小地方  没什么大生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陈老板     现在生意  怎么样

不过你那位,怎么称呼,怎么不用大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过你那位,怎么称呼,怎么不用大号

惠州了

网友:
惠州好地方啊,晃一晃几年了,几个兄弟是越混越好了

网友:
都是捡钱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