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H77A-G41不定时无规律重启维修

楼主(2018-08-10):
V星ZH77A-G41不定时无规律重启维修

  主板型号:ZH77A-G41

  版号:MS-7758  版本:VER:3.1

  高清图:

  故障现象:不定时无规律重启,有时显示Logo重启,有时进系统看电影测试重启。

  维修思路:不定时无规律重启一般由以下情况导致(希望大家补充自己的维修经验):

          ①WAKE#(网卡坏,上拉电阻坏);

          ②复位,开关针相连的ESD元件性能不良;

          ③IO性能不良;

          ④USB_OC#电压不足3.3V(个人没遇到过,论坛有案例);

          ⑤某个电压不稳定导致;

          ⑥电压检测异常,导致掉电。

  开干,直接更换网卡涛声依旧,当测到PCIE的WAKE#时只有3.1,感觉不正常。

  电压恢复正常后涛声依旧。接下来测复位开关无相连的ESD器件,电压稳定,排除可能。每一项电压检测都在正常范围内,排除可能,加焊小蚂蚁涛声依旧。

  查所有USB_OC#均正常,排除可能,更换故障率很高的U29涛声依旧。

  时间折腾了一大半,每次都能跑码,各大电压应该都正常了,沉思了许久不想再浪费时间了,直接换板,进行下一片。

  修到一半和同学聊天时提醒了我,测CPU供电发现电压来回跳0.94V--1.1V。好吧!希望是这里,再次进攻。查UT501P外围相关电路发现电压OK,电阻阻值无异常,更换芯片涛声依旧。无意中戳到EN,发现只有0.84V。

  迅速打开点位找到分压电阻,一测一个准。

  R125阻值忽大忽小,果断从料板上找到更换,EN恢复到正常值2V。

  再次开机没有重启,插上硬盘做系统测试正常。

本文作者:chenhaolong1990

网友:
还是分压电阻的事儿,如果不是关键电阻坏可能就不好修了。

网友:
楼主修的很细心啊 一般看到这个问题好多都是直接干桥的

网友:
CPU供电的EN开启信号不正常导致的老是掉电重启

网友:
今天来了一块这个板子,是开机不过内存,CPU发热工作,电压也正常,就是内存的复位电压不出,内存基准电压0.75V也没,核心供电1.5V也没有,时钟有对地值应该是正常的,手上没有此板的图,修不来了

网友:
真心的不容易啊!                                                     。

网友:
谢谢,主持人分享了,学习

网友:
fm2主板  pci-e  a11 3.3一直跳变  3.3-2.9-2.0-3.3   是不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