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7M11HM液晶电视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8-08-10):
创维37M11HM液晶电视不开机维修案例

  接修一台创维37M11HM,通电三无,液晶电视开不开机。拆开机壳发现保险炸黑,肯定是220V交流或其整流后负载严重短路。

  拆开电源板(5800-37TTF-0010)目测发现电阻R13及R72明显烧毁,再顺着电路查PFC功率开关管K3683击穿,无疑PFC芯片FAN7530肯定也无逃脱损坏。取下FAN7530表测周边电阻只发现贴片电阻R10/331开路,其余正常。

  换上损坏的元件开机,待机5V正常,强行开机发现PFC电压289V,也无24V及12V输出。再查PFC芯片工作电压第8脚无电压,顺电路跑查得ZD5稳压二极管15V短路,换之强开机测FAN7530的8脚仍无电压。顺着光耦查得热端R31/103 电阻开路,换之再次强开机PFC电压385V输出23.8V 11.89V 。

  接上主板排线发现红灯闪一下仍然不开机,测量主板无STB开机指令,心想这下真怪了,难道主板也存在问题?就找了个8M20和数据写上,程序刚写完校验结束,机器背光亮了,插上信号试机完全正常了。

创维37M11HM 5800-A8M201-0000屏V370B1-L01

网友:
请问楼主R10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假如有的机型PFC芯片手头上没有有没有合适的通用性PFC芯片

网友:
一般修的时候我手头上都没有芯片能不能找一款通用性PFC芯片

网友:
请问楼主一般实用是什么芯片代换是原芯片还是通用芯片

网友:
大神。这技术刚刚的。技术真的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