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90不显示一列

楼主(2018-08-10):
一同行拿来一块G490主板,让刷BIOS,试了一下确实BIOS有问题,刷了一个,外接正常了,就让他拿走了。过来一会给我打电话说不亮,说主板有人动过屏供电

如图,是个5腿的管,没了,补一个,还是不显示

图纸这是屏供电,既然供电有了,19v也正常,用手电筒照屏幕居然暗屏,看来上家做的故障挺多的,机器上电,用万用表去测试屏线接口第7脚,这是屏幕背光开启信号,追查次信号是通道EC的,打阻值居然无穷大,看来要么是断线,要么EC的脚被翘起来或EC挂了,主板有贴纸,揭掉看看到EC有一脚被翘起来了,万用表测试果然是屏幕背光开启信号,用烙铁焊回去,试机OK

如图被翘起来了

亮机图,维修结束,文采不好,凑乎看吧

网友:
这故障做的也够麻烦的,是多有空

网友A:
萌新请教,是不是大部分的背光开启信号都由ec来开启?如何测出ec的那个开启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故障都是三脚猫修出来的毛病 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萌新请教,是不是大部分的背光开启信号都由ec来开启?如何测出ec的那个开启信号是否正常

有的不是

网友:
上家价格没谈的合适 弄点手脚吧

网友:
价格谈不好就往死里搞,搞下个维修的人很难受,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搞了半天都是人为的故障,更过分的是有的把内存条都给换了!

网友:
         被上家做手脚了

网友:
上家没道德,楼主技术好

网友:
动过手脚的机子,这机子我修过几台不跑码,很多故障

网友:
碰到高手就不是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更过分的是有的把板载CPU都给干废了了! 唉

网友:
估计是上家跟客户价钱没谈好,才这样的搞的

网友:
估计是上家捣鬼

网友:
这个是什么放大镜呀  ?????

网友:
有图纸就是牛逼  还要细心 楼主牛逼   现在的维修太多无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