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20 不触发

楼主(2018-08-10):
待机0.02几,不触发,测得无3/5V ,无5V线性(此主板无3V线性),往前查发现公共点只有12V。
这种问题应该是公共点没过,12V是由仁宝的点火回路产生的。

测保护隔离G极,果然是18.5,断电打值G极与S极阻值正常,看来不是MOS管击穿。
测得pacin有3.3但BQ307,2脚无电压,应当是acon接地导致。

acon 经过pd103与pu102b ,7脚相连,若是7脚接地,则acon会被钳位至0.7V。
实测果然7脚无输出。

测得pu102B 6脚位3.3V,5脚为2.6V,5脚不正常。
仁宝的点火回路有几个条件,
1,适配器电压必须在16V以上,电源表是19.5V,电源管理芯片的检测脚电压也正常,且输出了6V,第一个条件通过。
2,公共点不能短路,公共点有12V,断电打值为475,第二个条件通过。
3,VL必须有5v,测得pu401 有供电有开启但无线性5V输出,5v对地阻值正常,更换pu401后,VL有5V了,但公共点仍然是12V 且不触发。

回过头来测VS有18.5V,过pd102有17.8V,但经过三个电阻并联后只有12V.

怀疑后极有问题,拆掉pq102后正常,更换pq102问题依旧。看来还是公共点的问题。
一个一个断开,断开内存供电的公共点电压时,公共点正常了,也能触发,直接更换内存供电两个MOS管后修复。
总结:公共点阻值四百多,且有电并不能代表公共点正常。

网友:
这帖子还没编辑完,不小心点到发布了,我重新编辑下,管理手下留情。

网友:
昨天修好的 还是今天修好的 ,,,别着急啊

网友A:
不是先有b+再有vl电压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先有b+再有vl电压的么。。。

B+会先有个预供电在产生B+,而预供电就可以产生VLl

网友:
学习了,没碰过这样的

网友B:
这也算是变种的点火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算是变种的点火回路?

不算变种吧,直接就是点火回路

网友:
又是经典的点火回路

网友:
12v我一般都是19v直接拉过去。。。。。

网友:
内存供电上管公共点不正常那为什么电压正常小白在此表示不是很懂